[ZLG-MCU] 选择Luminary的芯片 开发环境如何???

楼主(2008-01-02):
最近想买一个EasyARM8962 ARM开发套件,但是听说使用的调试器是EasyJTAG-H,而EasyJTAG-H只支持crossworks开发环境,crossworks用起来很不顺手,而使用U-LINK2(U-LINK2要专业版的才支持cortex-M3,专业版的需要1W多RMB),价格很贵。

网友A:
建议用“IAR + LM LINK”

EasyJTAG-H是标配的,而LM LINK是最新推出的廉价在线仿真器,专门配合IAR一起使用,即将出货,欢迎使用!

网友B:
啥时候出来啊?

网友A:
就在这个月!

网友C:
wiggler + IAR可以吗?

wiggler + IAR可以吗?

网友D:
俺现在还不能编写一个程序呀...郁闷之中...

网友E:
可以用KEIL编写用JTAG下载HEX文件只是不方便仿真而已

网友A:
RE:6楼: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Cortex-M3的调试接口时序与ARM7的不同,所以wiggler + IAR可以调试ARM7但不可以调试Cortex-M3的MCU。

在IAR下调试目前只有LM LINK和J-LINK两个调试器支持。

当然可能以后可能会有wiggler 也支持,这就需要有PC端的驱动程序。

网友A:
hotpower大叔,您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能编写程序。

网友F:
开发环境不重要啊.能ISP就可以.

网友D:
正在学习之中,主要是不能ISP,所以只有再学习了~~~

现在主要是开发环境的问题...由于农忙只能先纸上谈兵~~~

菜鸟还没开始当...目前级别估计在托儿所吧~~~

网友C:
终于下到crossworks了

crossworks是不是能配合wiggler调试下载?
要能下载也行啊,先把ISP程序下下去,
再用ISP下载.
小问题,用IAR软件仿真.
对于这种面向工业控制的片子,程序一般也复杂不了那里去.
ISP足以!

我一向对芯片生产商,还要赚仿真器的钱,深恶痛绝.

网友D:
有个问题不解,zlgmcu能否解答???谢谢!!!

前几个月用EasyJTAG-H在IAR下可以调试LPC2148,因为IAR支持第3方驱动软件.

那么理论上IAR也能支持LMSX9XX,不知俺能用开发板自带的EasyJTAG-H调试???

谢谢指教~~~

网友A:
hotpower大叔,那是由于Cortex与ARM内核的差别

Cortex内核不单是内核的架构性能提高了而且调试接口的协议也改进,所以当关版本的RDI不支持Cortex内核,也就是说EasyJTAG-H不可以在IAR下调试CortexM3单片机.

如果您买了我们的EasyARM615或EasyARM8962开发板,只需要加100元,就可以选配LM LINK。

网友G:
等H-JTAG支持M3系列不知要何年何月

等H-JTAG支持M3系列不知要何年何月

网友G:
LM-LINK玩不起

LM-LINK玩不起.

等LM3S固化ISP和WinARM支持cortex-m3 ……………………。

网友A:
现在LM LINK降价了,只要100元,完全玩得起!

网友G:
LM-LINK什么时候正式上市?

LM-LINK什么时候正式上市?

网友A:
春节后吧!现在处于产品工程化阶段并开始备料。

网友D:
谢谢zlgmcu!!!明白了!!!俺抽空买个LM LINK继续俺的LM学业~~~

谢谢!!!

网友D:
今天看了半天,感觉LM编程很简单~~~俺还是准备用IAR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