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在用EASYJTAG-H对EASYARM615进行仿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我在点击connect macraigor wigger(20pin)时,出现了下面的问题:can not identify target.check JTAG connection and that the target is powered.请求帮助,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请仔细排查故障

有多种方法您可以试试:
  重新连接、重装Cross软件、重启电脑,等等。

如果上述手段不能奏效,则有可能是程序当中误用了与JTAG接口复用的GPIO管脚。如果是这样,则只能换颗芯片了。以后在程序里防止JTAG失效的一种方法是:专门选定一个GPIO管脚作为按键输入,复位时如果不按键则正常工作,否则进入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以下是参考例程: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src/sysctl.h"
#include  "src/gpio.h"

#define  SysCtlPeriEn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LED                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define  KEY_JTAG           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void  waitJTAG (void)
{
    SysCtlPeriEn(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GPIOA端口
    GPIOPinTypeIn(KEY_JTAG);                            // 设置按键所在的PA2管脚为输入
    if ( GPIOPinRead(KEY_JTAG) == 0x00 ) {              // 如果有键按下,则进入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

void  timeDelay (unsigned long  ulVal)
{
    do {
    } while ( --ulVal != 0 ) ;
}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ucPins = 0x00;

    waitJTAG( );                                        // 防止JTAG失效
    SysCtlPeriEn(SYSCTL_PERIPH_GPIOB);                  // 使能GPIOB端口
    GPIOPinTypeOut(LED);                                // 设置LED所在管脚为输出

    for (;;) {
        GPIOPinWrite(LED, ucPins);                      // 使LED不断闪烁发光
        ucPins ^= 0x01;
        timeDelay(200000UL);
    }
}

楼主:
补充:

但是我的仿真器已经连接上了,而且那个指示电源的灯也是亮的,USB提供的电源的指示灯也是亮的,原来的仿真器是好使的,在我运行的时候,突然有一次死机了,重启以后就不好使了,我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已经耽误了好几天的进度,请求帮助,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B:
有没有用过看门狗或者把JTAG管脚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