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的 8962能ISP不??

楼主(2008-01-03):
板子虽好但是不知道能否ISP啊

今天特地从LM的官方网站上下载了ISP的程序
但是好像不能ISP诶

一programming就报错
说是板子没有上电

但是板子的确加电了而且跑的很好
串口也正常

是不是哪里没有注意到?
用过的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俺也遇到此问题~~~先学习中~~~

网友B:
好像是行不通!不知道ZLG的ISP下载出炉了么!

网友A:
关注之中~~~因为ISP是俺们冬泳人最爱~~~

无真正的ISP将很不爽~~~俺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继续学习之中~~~

网友C:
关注!!

LM的数据手册最后有个附录A:串行Flash加载程序,写的倒是比较详细,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A:
哈哈~~~俺发送了2个0x55竟然也无反应,所以暂缓做菜鸟~~~

网友D:
一般上电有时间限制,或者要拉拉某个管脚的……

没看过,随便说说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E:
我已经用了ISP在产品上啦!!!!但头一次必需要用JTAG下载

我已经用了ISP在产品上啦!!!!但头一次必需要用JTAG下载,
以后就不用啦!!!和NXP的ISP一样!!!!但BOOTLOADER代码必须加密才行,否则短路ISP引脚就能接防真,当下载完加密代码后想用防真时,下载一个垃圾代码到0开始就能将芯片用防真啦!,如果BOOTLOADER能支持解密就好啦!!!!(因为PC端程序未有解密按钮)

网友F:
还的JTAG,那还不如直接用JTAG呢.量产很麻烦的.

网友E:
这个没办法!!!!它里面没有固化ISP,只是为了以后升级

网友D:
没固化就等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