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周公--ISP的向量字配置字到底是1EH,还是1F和?

楼主(2008-01-08):
刚刚开始学习LPC932单片机,由于我手中没有MINIICP下载器,所以使用ISP,但是我看光盘上的资料说的向量字配置字是1FH,但是有看到有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的教材上写着是1EH,到底是多少?
    由于我只有一块芯片,所以不敢轻易尝试!!!!
    请周工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早期的932是1E,目前的932A1是1F,不确定的话先读一下.

网友B:
RE:LZ

LS说的很对,你可以看看ZLG关于ISP的文档,你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LPC932BA,向量字配置字是1EH。如果是LPC932A1的话,那就是1FH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