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LM3S6916可否使用ULINK1进行调试?

楼主(2008-01-09):
我只有一个ULINK1,不知道可不可用它调试LM3S6916呢?
我知道用ULINK2的话没问题,可是太贵了.......

网友A:
可以,但是您需要使用3.05A版本的Keil

3.05A版本的Keil在芯片型号中是没有LM3S6916,可以选择LM3S的任意型号,并且修改RAM,ROM的大小范围,再从3.11以上版本的评估版KeilL软件上,将256K FLASH的编程算法复制到3.05的相应目录下就可以.

网友A:
推荐您使用IAR,我们有LM LINK可以支持.

楼主:
谢谢

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在武汉有LM的免费培训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