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LM3S615的工作电流

楼主(2008-01-12):
我自己做了一块板,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点LED灯的程序,电流就要90ma,是不是太大了。查了电路又没有查到问题。请问大家有么有测试过需要多大的电流呢?参考一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A:
不可能有90mA这么大,也许跟电路设计或测试方法有关

测试结果直接取决于测试方法

我曾经拜访过很多客户,少数客户声称芯片的功耗“超标严重”,但经过仔细排查,不是电路故障就是测试方法不妥而造成的虚假现象。

比如测试芯片功耗时,有的客户将电流表串联在总电源处进行测量,当然会“超标严重”了。还有的情况是VDD到GND接有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结果电容漏电严重,直接造成测试结果的偏差。

因此,如果要想得到正确的测试结果就必须采用正确的测试方法。

楼主:
请问老周,你们的测试是多少呢

楼主:
都没有测试过吗?

网友B(2008-08-03):
严重关切LM3S的工作电流

请周立功公司做一下测试!说明,正常工作电流和睡眠电流到底是多少?
以免有人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