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CF8574是否可以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01-14):
我想用PCF8574扩展IO口控制固态继电器,不知是否可以直接驱动。或者接什么驱动芯片。谢谢指点。

网友A:
可以

可以控制继电器,主要注意思几个方面:总电流不超过100mA,低电平(不要超过25mA)导通继电器,高电平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