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熟悉ucos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01-14):
ucos, TI, I2c, ST, lg
程序写eeprom总失败,用了zlg的I2C开发包,后来跟进去发现是在_I2cWrite里邮箱pend失败。
调试发现OSIntNesting会不断增加,导致在OSMboxPend里检查其不为0而直接退出。后来我把我们系统用到的IRQ中断(系统节拍、俩外部中断、I2C)都不配置,对中断脚的初始化都注释了再运行,系统只是在最低优先级的一个接收数据任务内忙等待,可依然在AXD里显示OSIntNesting会不断增加,到了ff就再循环增加,不打开处理器(lpc2292)的中断就不变了(废话)!

想请问一下OSIntNesting应该是在zlg移植的中断处理接口IRQ.inc里才会增大的吧,那所有irq都没配,运行时肯定都没产生中断(一直在空循环),会有什么可能造成这个情况呢???

谢谢

楼主:
还有

出了中断处理不调度任务执行应该也是OSIntNesting不为0导致的我想

有些奇怪,大家帮帮忙吧,难道有未知的中断产生,即使那样因为没配置中断也应该不会进中断处理使得OSIntNesting累加吧?!还是我对ucos了解不够,请指出。谢谢

网友A:
中断源

应该是你的中断没有清好;或者是单步调试时不断产生中断,调试速度远低于中断产生的速度,单步调试时就不断进入中断。

网友B(2013-11-3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中断没有清好;或者是单步调试时不断产生中断,调试速度远低于中断产生的速度,单步调试时就不断 ...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在用J-LINK单步调试时,当程序中开启了定时中断时,比如1S中断,那在我停下来没有调试时候,定时器外设是否仍然在累加操作或者递减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