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CCP6对应那个Timer的

楼主(2008-01-14):
LM3S每个Timer的PWM输出管脚是不是固定的?
CCP6、CCP7是对应那个Timer的?

网友A:
没错,是固定的。

CCP6、CCP7是对应那个Timer3。

楼主:
对应关系在哪里可以找到?

Datasheet上怎么也找不到啊

网友A:
您用的是哪一款芯片呢?

楼主:
LM3S1538

网友A:
PH0=CCP6,PH1=CCP7

请参见LM3S1538英文数据手册第420页,管脚图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LUMINARY/S1000.asp

楼主:
我的意思是哪里说明CCP6、CCP7是对应Timer3的?

网友A:
参见第199页的GPTM结构框图

每个Timer模块对应有两个CCP管脚,
  Timer0 对应 CCP0 和 CCP1
  Timer1 对应 CCP2 和 CCP3
  Timer2 对应 CCP4 和 CCP5
  Timer3 对应 CCP6 和 CCP7

这是约定好的,手册里并没有(也没必要)非常明确地说明。

每个Timer都可以拆分为两个16位各自独立运行的TimerA和TimerB。其中TimerA控制偶数的CCP管脚,TimerB控制奇数的CCP管脚。如果两个定时器合在一起作为32位定时器则只有偶数的CCP管脚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