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基于群星Cortex-M3的uCOS-II移植模板

楼主(2008-01-15):
    基于群星Cortex-M3的uCOS-II移植模板已经在周立功网站发布,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578
    此次发布包括了基于Keil和IAR两种编译器的模板。Keil模板的最新版本是1.1d,IAR是1.0e,最小配置均为5K Flash/1K Ram左右,适用于所有的Luminary单片机。之前在EasyARM615光盘中的Keil 1.0模板,有编译出错的可能,如果有此问题,就请使用本此发布的模板。
    本移植模板充分发挥了Cortex-M3的特点。任务切换时处理器硬件自动压栈和出栈,极大地提高任务切换的速度!中断处理程序可按uCOS-II的规范编写,也可按照普通前后台的中断编写,进入中断时硬件自动压栈,退出时硬件自动出栈!中断优先级管理功能,满足不但需要使用操作系统,也需要100%保证某些中断源的实时性的应用场合。例如以太网步进电机控制器,以太网中断受uCOS-II开关管理(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控制电机转速的定时器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并设定它不受uCOS-II开关管理,那么定时器不会因为开关中断而被推迟执行,电机转速不会受任何影响。但要注意定时器中断程序中不能使用任何uCOS-II的资源,包括变量、函数等。
    下一版本将嵌入MPU内存保护功能,将使uCOS-II的可靠性进一步提高,在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合,如电机控制、电源管理等将如虎添翼。

网友A:
俺用2.82的编译不成功,必须要2.52的???

谢谢指教!!!

楼主:
2.52版本

我们只支持2.52版本。

网友A:
能否给俺发到汽油筒里???

以前买书时带了,可是早丢了.可网上最低的都是2.76.

那些2.52都是加的,打开一看全是2.76以上的版本...

谢谢!!!

网友A:
网上下的移植好的LM3S6965,uCOS-II 2.84

不知为什么还要用2.52移植呢???

移植也不把代码搞全???不解之中...

网友B:
HOT大叔 搞定ucos没有啊?

网友A:
哈哈~~~楼主发布移植模板文件都不全让俺到哪里去找???

以前的2.52丢了,但现在都2.8X了,不知为何用2.52

楼主:
版权问题

因为版权问题,我们不能在移植代码中加入ucos的原代码。

网友A:
哈哈~~~俺明白这个,可俺找不到~~~

网友C:
北航的图书中夹带有光盘,光盘中就是源代码!

     我们购买了2.8x版本,但我们还是使用使用2.52,用习惯了放心!

网友A:
哈哈~~~等LM-LINK来了,俺直接移植2.8x算了~~~

网友B:
哈哈哈,你运气不错~~~~~~~~~~

**毛信~~~~~~~~

网友A:
都是22个错误1个警告~~~

估计是俺的目录不一样~~~

还是每个工程包含所有内容这样就与目录无关了~~~

网上的LM3S6965的例程就是好~~~很清晰,不为目录烦恼~~~

$PROJ_DIR$
$PROJ_DIR$..........ucos-iiportsarm-cortex-m3genericiar
$PROJ_DIR$..........ucos-iisource
$PROJ_DIR$..........uc-lib
$PROJ_DIR$..........uc-cpu
$PROJ_DIR$..........uc-cpuARM-Cortex-M3IAR
$PROJ_DIR$..........cpuluminarymicroek-lm3s6965driverlibiar
$PROJ_DIR$..........cpuluminarymicroek-lm3s6965driverlibiarsrc
$PROJ_DIR$..........cpuluminarymicroek-lm3s6965driverlibiarsrcosram
$PROJ_DIR$..BSP
$PROJ_DIR$..........uC-ProbeTargetCommunicationGenericRS-232Source
$PROJ_DIR$..........uC-ProbeTargetCommunicationGenericRS-232PortsLuminaryMicroLM3Sxxxx
$PROJ_DIR$..........uC-ProbeTargetCommunicationGenericSource
$PROJ_DIR$..........uC-ProbeTargetPluginsuCOS-II

真不该和$TOOLKIT_DIR$搞到一起那个乱呀~~~虽然很节省空间,但以后LM的版本兼容都是问题~~~

网友A:
IAR对ucos-ii的支持很好,也很方便

楼主:
官方uCOS-II的模板有很多问题

    官方提供的uCOS-II移植模板有很多问题,如中断优先级要全部设为最低,否则多产生几次中断就死机;选择优化代码后(不管是KEIL还是IAR),调度任务时有可能死机。还有其他很多BUG,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我们不建意使用uCOS-II的官方移植,此问题我们已告知了Luminary和Micrum。我们建议使用我们的模板,我们的模板已经在直流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交流电机、信号处理等苛刻应用,以及以太网TCPIP/UDP/PPP/HTTP、CAN、MiniGUI等多媒体应用中得到认可。

网友D(2008-02-22):
顶一下,有模板,有底层驱动,写程序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E:
简单的就是“蓝领”活

网友F:
基于群星Cortex-M3的uCOS-II移植模板

  好,选择Luminary没有错呀。

网友G:
无法使用ZLG LM调试

在IAR中,使用这个模板,使用DEBUG调试时,出现fatal error,unable open device 0x0000001,不知什么原因,使用ZLG光盘里面的就不会这样

楼主:
出错原因

原因有:
1. LM-LINK的驱动没有装好,或USB线没接好。
2. 目标板的电源没有接好,不能用LM-LINK供电。
3. uCOS-II模板中没有设置好LM-LINK仿真。

(zlgarm_zsg Steven Zhou)

网友H(2008-03-28):
这个模板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和bug?呵呵

这个模板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和bug?呵呵
我用在了V2.85版上,好像也没有啥问题啊:)
官方的发现过两个bug

网友I:
OS_ENTER_CRITICAL()写法太麻烦了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do{cpu_sr=CriticalEnter();}while(0)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do{CriticalExit(cpu_sr);}while(0)
#endif

#define CRITICAL()
  for(OS_CPU_SR cpu_sr=CriticalEnter(),__ToDo=1;
__ToDo;__ToDo=0,CriticalExit(cpu_sr))

楼主:
不建议使用方法3

ATmega32L写到的是“方法3”,它有两大缺点:
1)函数必须定义局部变量cpu_sr。
2)不能嵌套开关中断,即不能连续调用OS_ENTER_CRITICAL(),再连续调用相同次数的OS_EXIT_CRITICAL()。

可参考本移植模板定义的“方法4”,上面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I:
我反而觉得“方法3”更好。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do{cpu_sr=CriticalEnter();}while(0)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do{CriticalExit(cpu_sr);}while(0)
#endif

#define CRITICAL()
  for(OS_CPU_SR cpu_sr=CriticalEnter(),__ToDo=1;
__ToDo;__ToDo=0,CriticalExit(cpu_sr))

OS_CPU_SR CriticalEnter(void)
{
  asm(
      "mrs r0,primask
        "
       "cpsid  i
        "
       "bx lr
        "
        );
  return 1;
}

void CriticalExit(OS_CPU_SR cpu_sr)
{
    asm(
      "msr primask,r0
        "
        );
}

“方法3”,的优点:
1.临界段写法更加灵活方便。
除了一般写法,还可以
CRITICAL()
{
………………
}

2.cpu_sr是一个参数,含义可以自己定义。
为软非屏蔽中断(不受操作系统管理中断)提供了接口。
cpu_sr=CriticalEnter()
//保存系统管理中断状态,关闭系统管理中断
CriticalExit(cpu_sr)
//恢复系统管理中断状态

这样非系统管理中断可以不受临界段影响。

另外,并不是不能嵌套。嵌套只需cpu_sr作用域不同就行了。
更方便的嵌套是:
CRITICAL()
{
   CRITICAL()
    {
    }
}
还可以
CRITICAL()
{
    NONCRITICAL()
    {
     //非临界段
    }
}

楼主:
疑问

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 都用C来写,而且用了for和while循环,能否保证它们自己没有嵌套问题?

网友I:
C语言常用的

do{  }while(0)
很常用的写法

for(char i=1;i;i=0
{
}
C99写法,IAR,GCC都可以,KEIL好像不行。
KEIL不支持C99标准?

楼主:
建议用汇编写

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是关键代码,建议用汇编写。因为不同编译器对C编译出来的汇编有所不同,不能保证这两个宏本身没有临界区问题。用汇编来写,可以一行一行代码去分析,有没有临界区问题。

(zlgarm_zsg)

网友H:
使用这个模板,ISR需不需要来通过OS管理开关中断?

如果使用了这个模板,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需不需要调用OS提供的函数,来开关中断呢?
比如串口中断,看到有人这么写: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具体的中断服务程序;

    OSIntExit();
}

有必要在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始和结尾,调用这些函数吗?谢谢!

网友I:
中断写法

void OSIntEnt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OSIntEnter();
    //具体的中断服务程序;
  OSIntExit();
}

网友H:
可能是运行时没有发生过中断嵌套

是吧?!
但是不要的话,好像也可以运行,有点奇怪,可能是运行时没有发生过中断嵌套

楼主:
看情况

    如果中断服务函数使用了uCOS-II的东西,例如信号量发送函数,则要按规范写,否则uCOS-II不知道当前的中断嵌套情况,有可能出错。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具体的中断服务程序;

    OSIntExit();
}

    如果中断服务函数没有使用uCOS-II的东西,则可按前后台的中断编写,不需按规范。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具体的中断服务程序;
}

(zlgarm_zsg)

网友H:
中断写法

明白了,感谢zlgarm

网友H:
为什么OS的时钟节拍中断老是打断其他中断服务程序?

使用这个模板,为什么OS的时钟节拍中断老是打断其他中断服务程序呢?
该模板对其他中断服务程序的优先级,有什么要求吗?
比方说如何设置其他中断(如UART中断、TIM1中断)的可抢占优先级和不可抢占优先级?
谢谢!

楼主:
OS的时钟节拍是最低优先级

OS的时钟节拍是最低优先级,不会抢占其他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可用IntPrioritySet()函数。

(zlgarm_zsg)

网友H:
!急问:任务调度时的程序跑飞

任务调度调用OSSched(),在调用OS_TASK_SW();后,再调用OS_EXIT_CRITICAL();退出临界区时有如下语句:

POP     {R1, R2}
BX      LR

POP寄存器时,LR指针的值由正常的0x08000104,变为异常值0xFFFFFFFD,由此就进入了 硬件故障中断

网友J(2011-03-28):
回复 楼主:

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使用,debug运行到
intDisAll
    CPSID I ;使能所有优先级的中断
    BX LR
出现了如下窗口:

IarIdePM
---------------------------
Could not find the source file: "C:\cygwin\home\bkircher\sandbox\DriverLib\build\DriverLib.PDL-LM3S\DriverLib.test\src\sysctl.c"

Would you like to locate it yourself?
---------------------------
是(Y)   否(N)
---------------------------
本人驱动库已装,电脑上也没有这个路径,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中断出错,求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K:
可以详细的说下过程吗?

网友J:
在IAR上运行这个模版,debug进入intDisAll()函数,这句《CPSID I 》执行后就跳出了这个窗口,IAr版本是4.42

网友L:
菜农还是这么爱学啊!

网友M(2011-05-04):
该模板,os_cpu_a.asm
OS_EXIT_CRITICAL
        PUSH    {R1, R2}
        LDR     R1, =Os_Enter_Sum                                       ;  Os_Enter_Sum--
        LDRB    R2, [R1]
        SUB     R2, R2, #1
        STRB    R2, [R1]
        MOV     R1,  #0
        CMP     R2,  #0
    IF OS_CRITICAL_INT_PRIO > 0
        MSREQ    BASEPRI, R1
    ELSE
        MSREQ    PRIMASK, R1
    ENDIF
        POP     {R1, R2}
        BX LR
改函数有问题, MSREQ    PRIMASK, R1 会无条件执行, 即使R2不等于0,也会执行。只是给的例程很难发现这个错误而已。

网友N:
反而是老贴子更有用。MARK!

网友O(2011-07-08):
哪里有stm32 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