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最近选型

楼主(2008-01-15):
由于有一个电源监控设备要求组网,所以打算使用LM3S系列带以太网的控制器。现打算选用LM3S6432。
网络方面需要实现的内容包含:Telnet、SNMPV2。这些东西以前听过过,没有实际动手,TCPIP也只搞过uIP。所以希望有网络方面的开发包。
另外,听说LM3S不能ISP,所以打算买JTAG,那个LMLINK是否是独立买也100元?
暂时未打算买开发板,周工是否可以共享一下LM3S6000系列以太网相关开发例程,LWIP或uIP的移植程序?我在IAR里面没有找到LM3S关于网络方面的example,另外头文件里面6000以上系列好像没有,只有iolm3sXXXX.h,是否IAR对LM3S新产品支持不是很好?
项目比较急,盼周工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俺也打算用LM进行以太网项目,先学习学习

网友B:
我也打算用,呵呵!

网友A:
哈哈~~~今天看了GPIO一节,感觉编程很容易,等待LM-LINK

网友C:
用库函数对GPIO编程非常简单

<big>
操作一个GPIO很简单,只需分三步走:

1. 使能GPIO端口,如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2. 配置所选GPIO管脚为输入或输出,如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

3. 对I/O进行读写操作,如
    for (;;)
    {
        ucVal = 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ucVal <<= 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ucVal);
    }

当然,有几个函数名太长了,在我的例程当中喜欢重新定义为较短的形式,如

#define  SysCtlPeriEn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big>

(wdx)

网友A:
习惯就好了~~~要像CVI的函数面板功能该有多简单呀~~~

网友D:
最好是能使用上以太网远程升级程序的功能

网友A:
这个应该没问题,以太网通了,远程下载只是它内部的应用了

楼主:
找了一天的资料了

到官方网站上下到了库,还没有仔细看。打算用LM3S了,请问LM3S6432有没有货,我设计用它,到时候没有货就麻烦了。
Flash自编程我看了,20uS编程一个字,速度好像比较快啊。为什么不是一页一页的编程呢?呵呵。把它划分一点用作EEPROM应该可以吧?
在Datasheet里面发现有串行下载(UART0和SSC0的ISP),这个功能是否存在?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买LMLINK了。
这两天在参考官方的那个LM3S6965开发板画板,遇到一些问题:复位脚用普通的VCC-R-C-GND,R-按键-GND,可以吗?VDDPHY和其它的VDD是否是直接连接?VDDA和VSSA需要怎样的特殊处理?
盼网周工和大侠们指点。

网友C:
一下子问了好多问题,一个一个来

请不用担心货源问题,Lumianry的所有公开的型号都已经量产,供货不成问题。建议与ZLG当地分公司或代理商随时联系,可以先申请样片。

Flash编程时间的参数以数据手册为准。Flash当然可以当作EEPROM来用了,区别是不能按字节擦除。

出厂时的芯片带有ISP功能,但是被重新编程后就没有了。如果仅仅是为了编程需要,确实不如弄个LM LINK来的方便。

RC复位是最简单的复位电路。对于传统单片机来讲可能不够可靠。但是Lumianry单片机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一点,是可靠的。

如果没有用到以太网功能,则VDDPHY可以悬空,如果用到则可以连到VDD,或者接另外的电源。VDDA也是一样。

(zlgmcu-wdx)

楼主:
多谢周工解答

出厂时有ISP功能,不是很理解哦,如果这个程序驻在Flash那么它可以擦除自己?具有IAP功能呵呵。不是很理解。算了,不在这里绕弯了,到时候自己实现IAP吧。
明天就开始布线了。我以前没有买过贵公司的开发板,现在买LMLINK也是100吗?我最近打算买,顺便买几片LM3S6432样片。可以直接向深圳代理点买吗?

网友E:
请与深圳分公司联系

当然可以购买LM LINK啦!!不过要春节回来后才有,工厂安排生产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