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1538的SPI

楼主(2008-01-16):
lm, spi, gp, GPIO, IO
SPI初始化做了以下设置:
        // 使能 SSI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 使能 GPIO A 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SSI(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配置 SSI
        SSIConfig(SSI0_BASE, SSI_FRF_MOTO_MODE_0, SSI_MODE_MASTER, 10000, 8);
        // 使能 SSI
        SSIEnable(SSI0_BASE);
SPI从机选择用软件控制,SPI发送波形正常,MISO上也有波形,但是调用SSIDataGet(SSI0_BASE,p);总是返回0?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SPI线上波形都是好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SPI作从机时,注意开接收中断

在做了上述配置后,从机并不知道数据接收到,因此需要采用接收中断。

接收中断使能如下:
    SSIIntEnable(SSI1_BASE, SSI_RXFF);
    IntEnable(INT_SSI1);

然后在中断中去读取数据。

你在试试看。

楼主:
SPI是做主机的

多谢
但是我LM3S的SPI是做主机的,读取串行Flash的内容。MISO收到数据全部是0,而从示波器上看都有正常的数据
是不是我哪里配置的不对?

网友B:
您在使用我们的EasyARM8962的开发板吗?

板子上也有操作st串行大容量FLASH的例程.
您可以参考里面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