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给一个LM3s控制ZLG7290的程序吧

楼主(2008-01-18):
我现在调试,总是不能进入I2C中断。

网友A:
我们网上有例程:LM3S系列单片机扩展按键、数码管及RTC应用笔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152

楼主:
我就是按照那个例程作的,但是存在以下问题

1.还没有按键,就进入中断。
2,如果按键,则进入中断好几次。
3.不进入I2c中断
硬件情况如下:ZLG7290,匹配电容12p,晶振 2M(立式无源)
端口情况如下
#define KEY_SCL GPIO_PIN_2 //pb2
#define KEY_SDA GPIO_PIN_3 //pb3
#define KEY_RST GPIO_PIN_4 //pF4 键盘复位 安全起见,通过IO口复位
#define KEY_INT GPIO_PIN_3 //pF3 键盘中断,连接到port f 的pin3
设置速率为10000
软件设置如下
    // 使能所使用的外设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I2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 配置相关引脚,以进行I2C 操作
  GPIOPinTypeI2C(GPIO_PORTB_BASE, KEY_SCL | KEY_SDA);
  /*  配置KEY_RST管脚为上拉,2MA输出*/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KEY_RST , 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KEY_RST ,GPIO_STRENGTH_4MA,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KEY_INT为2MA,上拉输入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KEY_INT,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KEY_INT, GPIO_DIR_MODE_IN);
  //RESET
  zlg7290Reset();
  //使能中断引脚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 KEY_INT, GPIO_FALLING_EDGE);/*设置KEY_INT中断的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F_BASE, KEY_INT);                            /*  KEY_INT                */
  IntEnable(INT_GPIOF);                                                /*  使能GPIO Pf 口中断          */
  //配置I2c为主机,低速输入
  I2CMasterSetClk(spd);
  // 使能处理器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I2C 中断
  IntEnable(INT_I2C0);
  // 使能I2C 主机中断
  I2CMasterIntEnable(I2C0_MASTER_BASE);
  // 设置I2C 中断的优先级
  IntPrioritySet(INT_I2C0, (pri << 5));
  //设置key的优先级
  IntPrioritySet(GPIO_PORTF_BASE, ((pri + 1)<< 5));
这样有什么问题么?
我实在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我认为IntMasterEnable()应该放在mainloop前

俺认为次序很重要,否则IntMasterEnable();后立即会进入某个中断~~~
//初始化.........
//开中断分开关
//清除分中断标志
IntMasterEnable();//开总开关
while(1)
{
}

网友B:
为何I2C的整个例程中没有读过I2CMCS???不解

难道DriverLib里只有I2CSlaveStatus()没有I2CMasterStatus()就不读I2CMCS???

unsigned long
I2CMasterStatus(unsigned long ulBase)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ulBase == I2C0_MASTER_BASE) || (ulBase == I2C1_MASTER_BASE));

    //
    // Return the Master status.
    //
    return(HWREG(ulBase + I2C_O_MCS));
}

俺感觉只靠人为的状态机不结合硬件状态感觉不塌实~~~感觉有点蛮干的味道~~~

网友B:
哈哈~~~现在明白4楼的问题在于6楼的说法成立~~~

看来LM的I2C状态也和PIC的I2C不规范~~~真不如LPCARM/AVR守规矩~~~

不过,硬件状态结合软件状态机才是"硬道理"~~~

俺没没正式做LM菜鸟~~~下周做了再说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7&t=2809345

网友B:
感觉I2CMasterInitExpClk()只能设置2个频率有点少

看来只有自己增加个I2CMasterInitFreq(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2CClk, unsigned long ulSCLFreq)才能满足不同频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