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的串口程序,在9600以下还正常通讯,到了9600就出错了

楼主(2008-01-19):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MCU和PC的设置不对,重点波特率

在9600微调一下.

发送256个0x55看看,把结果贴图上来一切都明白了~~~

楼主:
9600微调?调成9601,9602之类的么?

如果是这样微调的话,也太搞笑了吧,当初我第一次做51的时候,还不会画板子,就是自动布线,然后调试串口,上到9600,一点问题没有。到了arm这里了,上到9600就不行了,还要微调?????

网友B:
如果使用内部RC有可能就会这样哦

网友B:
上传个图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检查PLL的配置

是你的CPU频率没设对。检查PLL的配置

网友D:
串口标准是2%误差

   串口标准是2%的速度误差。先计算一下串口两端的时钟误差,看看两个加起来有没有超过2%。如果超过了,那么有可能通信失败。

网友E:
ZLGARM回答对极了

我调过串口程序,在笔记本上都好好的,可台式上就不正常。主要是台式机的串口也有一定的误差,导致通信失败或乱码。不过如果你不使用PLL,那MCU上的串口误差会小一点,这样即便台式机上的串口有一定的误差,那也在标准以内。

网友F:
pll

不会这么差吧..........ls.
基本上所有用pll的arm上115200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