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群星控无刷电机:可否频繁启停正反转?矢量控制?

楼主(2008-01-20):
可否频繁启停正反转?矢量控制还是矩形波控制?

网友A:
完全可以!

<big>
群星LM3S系列单片机利用功能强大的PWM、QEI等功能可以实现对各类电机的精确控制,如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步进电机等等,完全可以实现频繁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矢量控制、矩形波控制等。
</big>

(zlgmcu_wdx)

网友B(2008-04-30):
矢量控制后面还带了个矩形波.

呵呵,好象矩形波就不是矢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