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pc932的pwm是否可以产生56khz到30khz的信号,信号可调

楼主(2008-01-21):
pwm是否可以产生56khz到30khz的信号,信号可调,调整幅度5khz左右一档位。可以使用哪个芯片,谢谢。

网友A:
LPC900的都可以,不过最好的是便用CCU

LPC900很多款都带CCU,你可以在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lpc900.asp找到.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lpc900.asp

网友B:
LS说的好啊

不过你们有相关资料么?S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