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lpc952能不能扩展并行总线,通过并行总线扩展存储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21):
那就模拟方式了

网友B:
关键我要扩展程序存储器装程序,软件模拟不行吧?

网友A:
可以LPC954来替代,其有16K的FLASH

楼主:
我想要更大的,比如:64KB

网友C:
BASIC解释程序 + 外扩Flash,程序容量不受限制!

自己编写或者下载一个BASIC解释程序,然后外挂一个大容量高速SPI接口的DataFlash芯片,则程序容量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够不够用呀?
解释程序的运行速度好像不用太担心,因为LPC900的内核运行于18MHz时,相当于普通80C51的108MHz!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