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菜鸟第一感受---IAR的Luminary库文件夹那个乱呀~~~

楼主(2008-01-22):
$TOOLKIT_DIR$表示IAR工具包即环境目录.
它一般为:安装盘符: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

在此目录里,本来应该有inc,lib等传统目录,但由于不同的厂家,又要分好些子目录.

对于Luminary,它跑到了$TOOLKIT_DIR$examples的乱七八糟的地方~~~

$PROJ_DIR$表示自建工程目录.

像原版的ucosii自建的目录为:
$PROJ_DIR$
$PROJ_DIR$..........ucos-iiportsarm-cortex-m3genericiar
$PROJ_DIR$..........ucos-iisource
$PROJ_DIR$..........uc-lib
$PROJ_DIR$..........uc-cpu
$PROJ_DIR$..........uc-cpuARM-Cortex-M3IAR
$PROJ_DIR$..........cpuluminarymicroek-lm3s6965driverlibiar
$PROJ_DIR$..........cpuluminarymicroek-lm3s6965driverlibiarsrc
$PROJ_DIR$..........cpuluminarymicroek-lm3s6965driverlibiarsrcosram
$PROJ_DIR$..BSP
$PROJ_DIR$..........uC-ProbeTargetCommunicationGenericRS-232Source
$PROJ_DIR$..........uC-ProbeTargetCommunicationGenericRS-232PortsLuminaryMicroLM3Sxxxx
$PROJ_DIR$..........uC-ProbeTargetCommunicationGenericSource
$PROJ_DIR$..........uC-ProbeTargetPluginsuCOS-II

哈哈~~~实在是倒塌之极~~~
每个例程都要包含全部的库文件等...这在STM32里万利和英蓓特也是这么搞的~~~

周公的目录分布不晓,光盘的2个例程肯定不能编译通过~~~

当然,只有修改了IAR选项后才能正确编译~~~

所以,俺觉得这么下去很闹心~~~

俺认为:

头文件应该在:
$TOOLKIT_DIR$Luminaryinc
$TOOLKIT_DIR$Luminarylibsrc
因为src里有原码和H文件,所以需要2个目录.

driverlib.r79应该放在$TOOLKIT_DIR$Luminarylib下

startup.c应该放在$TOOLKIT_DIR$LuminaryStartup下...(学Keil)

但建立工程时一定要将startup.c拷贝到用户的工程目录中去.
因为用户可能需要改写

至于standalone.xcl放在什么位置倒没什么,依IAR就和startup.c放在一起.
即$TOOLKIT_DIR$LuminaryStartup下

但建立工程时一定要将standalone.xcl拷贝到用户的工程目录中去.
因为用户可能需要改写

当然standalone.xcl的名字自己可以改写,例如EWARM_FLASH.XCL等

这样搞后,以后任何人的例程都可以不需修改即可运行,否则只能每个例程自带全库文件...

LM菜鸟个人意见~~~

楼主:
哈哈~~~实际上STM32也面临这个问题~~~

楼主:
LM菜鸟用LM LINK调试通过的第1个LM3s8962例程是IAR自带的

本来想调ZLG自带的2个例程,由于要修改选项就先凑合着调通了IAR自带的例程~~~

当然也做了修改,不过改动不大,只是封掉不能用的硬件驱动,加入硬件可以运行的部分.

楼主:
俺觉得应该独立门户~~~(俺的目录联络图)

楼主:
2个关键选项的联络图~~~

楼主:
LM菜鸟用LM LINK调试通过的第2,3个LM3s8962例程(zlg)

不过俺改造了~~~不好意思...理由如上所述~~~

zlg自带例程1:

zlg自带例程2:

楼主:
哈哈~~~饿了~~~也该迷糊了~~~

楼主:
哈哈~~~STM32俺的第1个作业在4点,LM就早几分钟吧~~~

网友A:
偶干脆不用IAR的DRIVERlib.r79

偶干脆不用IAR的DRIVERlib.r79

直接包含所有库文件源程序到工程里面。

网友B:
很好的建议!我们一定改进。

    谢谢!

网友C:
大叔真是热心人。

网友D:
我也是昨天调通LMS6965的,也发现这个问题

我是用ZLG的GPIO演示工程,在原厂EKI-6965上调的

调试开始也是找不到STARTUP.S,每次要自己重定,很烦

还有CPU.S 工程里没有, 好像是DRIVERLIB里有用到

但我不知IAR里要如何重新去 MKAEFILE

难怪案ATmega32L 干脆不用IAR的DRIVERlib.r79

网友E:
这问题说到点子上去了, 相信用过的人都会觉得乱.

网友F:
原来这样用相对路径呀,

刚刚知道,多谢楼主指点呀。

楼主:
不抛弃不放弃---俺终于在LM上把C++给倒塌了~~~(附图)

网友G:
IAR的库文件夹的确较乱

  IAR的库文件夹的确较乱,没有Keil那么清晰、容易使用。我们正打算向Luminary原厂提出此问题,那位有高见,可把您的建议发到 LM3@zlgmcu.com

(zlgarm_zsg)

网友H:
keil的好.IAR改成KEIL那样基本上就OK了.

楼主:
可惜Keil不支持LM LINK~~~

网友I:
Keil也支持LM-LINK!

   Keil也支持LM-LINK,只不过单步调试的速度较慢。但以后有可能改善。

 (zlgarm_zsg)

网友J:
??!!!

真滴???

不用装什么驱动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