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cross**没有用过

楼主(2008-01-23):
你好:
    我在安装crossstudio for arm 1.6时,按照说明安装,覆盖,**;然后安装NXP_LPC2000.hzq,可以顺利安装,但运行程序时却出现以下问题:

NO installed licenses support this operation——please activate your product!

这个软件我是顺利注册了的?请问为什么还出现这种情况,我安装其他的crossstudio for arm版本  结果也是一样,为什么呢?(我机子重装了系统的)

楼主:
crossstudio for arm 1.x 安装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啊,我急需用这个软件!

楼主:
crossstudio for arm 1.x 安装问题

还是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LICENSE没安装好,就是没**好的意思。

楼主:
crossstudio for arm 1.x 安装问题

不会吧,我专门下载的**版,license有专门的注册机生成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B:
还是用IAR吧,有免费版本可以用

并且IAR不会出现不愉快的蓝屏现象。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Cross,建议您联系销售人员解决,谢谢!

楼主:
谁遇见过这种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没用过for arm的,应该都差不多

看看几个方面
1、**程序是否覆盖了;
2、生成license的时候选的类型对不对;
3、安装lisense的时候类型也要选对

楼主:
crossstudio for arm 1.x 安装问题

我下载的是有注册机版本的cross for arm,未重装系统前都可以使用,重装后再安装就不行了,在 别人机子上试也 不 行,

网友D:
cross**没有用过

cross破解没有用过,但是iar的破解在输入ID的时候要注意大小写,不然就会出现lisence invalid的提示

楼主(2008-03-20):
安装问题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重新试过n次后又终于用的起了,安装的方法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软件经常出问题,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