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群星只有6路PWM,怎么实现步进电机的驱动呢?

楼主(2008-01-2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模拟剩下两路PWM啊!ZLG在做电脑鼠,您可以去问问SXF

网友B:
每个Timer都可以额外产生2路PWM输出!

Luminary单片机内部通常有3个Timer(个别型号多1个或少1个),每个Timer都可以拆分成2个16位的TimerA和TimerB,TimerA和TimerB都可以配置为16位的PWM输出,只不过没有硬件的死区延迟控制而已。

因此利用Timer资源可以多出6路PWM来,加上原来的PWM模块,总共可以有12路PWM!(个别型号会有14路)

(zlgmcu_wdx)

网友C:
群星的6路PWM完全可控制步进电机。

     采用双极性推动,两个H桥分别推动步进电机的两个线圈,H桥的对角管共用一个PWM控制,这样只用到4路PWM,还有两路剩余。
    另外,控制同一个H桥的两路PWM,可设置带硬件死区,保证不会把H桥短路。

                                zlgarm(zsg)

楼主:
的确也是~没必要一定用PWM的内部死区~

网友D(2008-04-30):
两相的步机电机不一定要用4路PWM.

用两路就行,一样还可以细分.

网友D:
两路PWM一样可以细分和双极性(正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