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周老师,LM3S615如何用PWM实现波形输出呢?

楼主(2008-01-23):
   近来有51单片机转向学习ARM,很多不懂,我想用PWM实现波形的输出,该如何下手呢?谢谢。

   本帖欢迎大家来讨论PWM技术,同时恳请各位前辈对晚辈多多关照。

网友A:
请问您要产生何种波形?如果是方波,PWM本身就是了

<big>
如果要产生周期和占空比可控的方波,则PWM本身就是

如果需要正弦波等其它信号波形,则在PWM输出添加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Lumianry的PWM决不仅仅是这些功能,它可以用来做各类电机控制(直流、交流、步进,等等)、模拟16位高分辨率D/A、语音播放、灯泡调光等等,应用非常广泛。
</big>

(zlgmcu_wdx)

楼主:
是的,我是想用PWM输出实现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的波形

 Lumianry的模拟16位高分辨率D/A功能是集成在PWM里面的PWM0CMPA、PWM0CMPB还是在模拟比较器里面呢?还是他们都有16位高分辨率的模数转换功能?

网友A:
没有专门的D/A转换器,是PWM当作D/A来用

<big>
PWM用作D/A原理很简单。PWM输出占空比固定方波,接低通滤波器,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信号,直流信号电压与占空比正好成简单的正比关系。PWM输出占空比可变的方波(比如按正弦规律变化),则经低通滤波器后会得到一个变化的模拟信号(按正弦规律会得到正弦波)。
</big>

(zlgmcu_wdx)

楼主:
谢谢周老师,我知道怎么去做了

   周老师, 我想更加系统地学习ARM嵌入式系统,有什么好的参考书(编程方面的)呢?

网友A:
好书多去了

建议到广州购书中心网站“http://www.gzbookcenter.com”上搜搜,有关嵌入式软硬件的书有一大堆,一般都有内容简介。像北航、北邮、清华、电子工业等出版社的书质量较高。

楼主:
嗯.....

   昨晚在广州购书中心转了一圈,五楼的一间书店关于嵌入式方面的书我找到最齐全的了,北航出版的嵌入式方面的书都有全套的,还有一套人民邮电出版的ARM嵌入式开发的书也不赖.....为嵌入式,寒假努力奋斗。fighting!!!!

   谢谢周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从PWM 到D/A 转换器输出的信号处理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