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的模拟比较器共模电压0~1.8V????

楼主(2008-01-23):
可是内部参考电压可以到2.37V,麻烦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好像是个问题

<big>楼主的1.8V来自《数据手册》交流电气特性模拟比较器部分。原文表格当中的共模输入电压V</big>CM<big>范围是0~V</big>DD<big>-1.5V。由于V</big>DD<big>正常值是3.3V,所以3.3-1.5=1.8V。
但是,V</big>DD<big>正常范围是3.0~3.6V,如果取3.6V,则V</big>CM<big>可以到2.1V。V</big>DD<big>实际取值还可以略大于3.6V,如果取3.9V,则可以满范围利用内部参考电压值。
</big>

(zlgmcu_wdx)

楼主:
绝对不同意!!!

那个2.37V可也是根据3.3V的Vdd来的哦吴大侠

这个问题麻烦让lm的工程师解释一下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与VDD无关!

只要VDD取值在正常范围内,则内部参考电压(基准源)与VDD无关,仅取决于你的配置,范围还是在0.825~2.37V之间!

比如,在很多电源芯片里,输入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动,而内部的基准源始终保持1.25V不变!

(zlgmcu_wdx)

楼主:
哪来的1.25V? AVDD哦

而且2.37就是根据3.3算出来的啊

网友B:
晕,楼主好像没怎么看zlgmcu的解释

zlgmcu讲的“1.25V”指的是某种线性电源稳压芯片,比如SPX1117,这跟LM3S的AVDD完全不沾边。这是打个比方,帮助你理解,很遗憾,你好像没有仔细看。

在通常的设计中,AVDD和VDD是连在一起的。楼主实际上也没有指明具体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在某些芯片里,根本没有AVDD,内部模拟电路的电源统统来自VDD。而VDD的电压,zlgmcu说的很清楚:可以取到3.6V,甚至3.9V!

楼主:
晕,1.25是没看仔细,不好意思

AVDD在lm所有手册里都是这么写的,包括101,当然我们可以肯定那里的AVDD就是VDD
3.9V谁会用吗?莫非加水冷DIY?说笑了

但:2.37确实是3.3V来的,要是3.9V就是2.8V了,照样超3.9-1.5=2.4V的共模电压

网友A:
确实太遗憾了,内部基准源与VDD无关,否则就不能称为基准

内部参考电压(即基准源)就是要求在VDD(或AVDD)变动时,仍然能够保持不变!只是其最大取值与VDD有关。如果VDD=3.9V(完全没问题,芯片不会坏的!),则VCM可以在0.825~2.37V之间取任意值。

(zlgmcu_wdx)

楼主:
我是在设计有用的东西,不是在玩

上次回答的HIB脚有8mA驱动力的是哪位? 还好买了块8962板测了下,屁个8mA啊,否则板子就要废了

麻烦看看它的2.37是怎么来的

楼主:
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了?

就算有固定的内部参考,难道外部供电3v时内部参考也是3.3V?????

网友C:
呵呵,好像是有问题

从表中看,内部参考电压确实是由AVDD来的,并且被定义为3.3V,无语。
文档错了?芯片错了?一切都是你的错,哈哈,
参考资料  仅供参考.....  玩笑玩笑...

楼主:
唉,可怜啊,这么个问题都没得解

我要用比较器采同步信号,要是有问题麻烦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