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615模拟总线时序,对LCD读写代码

楼主(2008-01-24):
/********************************************************************************************************
函数名称: DispWriteCmd(uint8 cmd )
输入参数: cmd --- 命令参数,A0 = 0 时为写命令
函数功能: 写命令给LCD
输出参数: 无
********************************************************************************************************/
void DispWriteCmd(uint8 cmd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uint8)(~CS));                    // 置低 CS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A0, (uint8)~A0);                      // 置低 A0, A0 = 0 时为写命令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W, (uint8)(~RW));                    // 置低 RW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D, RD);                              // 置高 RD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0xff, cmd);                           // 写入数据
    //delay(1);                                                           // 等待数据稳定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W, RW);                              // 置高 RW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CS);                              // 置高 CS
}

/********************************************************************************************************
函数名称:  DispWriteData(uint8 _data )
输入参数: _data --- 数据内容,A0 = 1 时为写数据
函数功能: 写数据进入LCD
输出参数: 无
********************************************************************************************************/
void DispWriteData(uint8 _data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uint8)(~CS));                    // 置低 CS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A0, A0);                              // 置高 A0, A0 = 0 时为数据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W, (uint8)(~RW));                    // 置低 RW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D, RD);                              // 置高 RD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0xff, _data);                         // 写入数据
    //delay(1);                                                           // 等待数据稳定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W, RW);                              // 置高 RW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CS);                              // 置高 CS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 DispReadData( )
输入参数: 无
函数功能: 从LCD读数据
输出参数: 读出的数据
********************************************************************************************************/
uint8 DispReadData( )
{
    uint8 ReData;
    SetDataPortIn();                                                    // 数据口设置为输入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uint8)(~CS));                    // 置低 CS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A0, A0);                              // 置高 A0, A0 = 0 时为数据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W, RW);                              // 置高 RW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D, (uint8)(~RD));                    // 置低 RD

    ReData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0xff);                         // 读数据
    //delay(1);                                                           // 等待数据稳定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D, RD);                              // 置高 RD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CS);                              // 置高 CS
    SetDataPortOut();                                                   // 数据口设置为输出
    return ReData;
}

uint8 DispReadCmd( )
{
    uint8 ReData;
    SetDataPortIn();                                                    // 数据口设置为输入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uint8)(~CS));                    // 置低 CS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A0, (uint8)~A0);                      // 置高 A0, A0 = 0 时为数据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W, RW);                              // 置高 RW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D, (uint8)(~RD));                    // 置低 RD

    ReData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0xff);                         // 读数据
    delay(1);                                                           // 等待数据稳定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RD, RD);                              // 置高 RD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CS, CS);                              // 置高 CS
    SetDataPortOut();                                                   // 数据口设置为输出
    return ReData;
}

网友A:
沙发~~~不过应该给个型号之类的~~~

楼主:
只要是并口的LCD屏,都可以阿,这个只是与LCD通讯部分的.

网友A:
哈哈~~~不可能的~~~每种LCD都有自己的控制器的~~~

网友B:
看样子, 跟 T6963 合适

网友C:
问一下楼主

问一下楼主,读写是模拟8位数据的吗?不知硬件是怎么样的?

楼主:
读写是模拟8位数据

读写是模拟8位数据,没错,
硬件为:PD为数据端口,PA的几个引脚对应的控制端口如下:
#define RD   GPIO_PIN_0                //定义RD   --- PA0
#define RW   GPIO_PIN_1                //定义RW   --- PA1
#define A0   GPIO_PIN_2                //定义A0   --- PA2
#define RST  GPIO_PIN_3                //定义RST  --- PA3
#define CS   GPIO_PIN_4                //定义CS   --- PA4
#define LED  GPIO_PIN_5                //定义LED  --- PA5

网友D:
好麻烦啊,速度可想而知

应该尽量合并端口,作为字节或字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