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MCU请进,89C668HBA 89C61X2BA 都不能下载,

楼主(2008-01-25):
hb, MCU, lg, ISP, ic
89C668HBA 89C61X2BA 都不能ISP下载,PSEN拉地了,EA接了+5V,串口连接正常,FLASH MAGIC ZLGISP 都用了,没法通信,晶体11.0592.22.1184 都测试了。复位我接了轻触开关手动

网友A:
re

保证引导向量为 0xFC

您可以做一下自发自收的测试,以验证串口是否正常.

楼主:
第一次用啊,请帮忙

以前用的是STC,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P3.0(RXD) P3.1(TXD) 短路了,串口助手自发自收正常

呵呵。

楼主:
不能通信,上图片

网友A:
re

先用并行编程器读读,看看引导向量是否正常.
保证单片机有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外围电路.

另,您可以到与我们深圳当地的技术支持联系解决方式.
这种问题现场解决非常方便.

P89C61x2,P89C668的ISP是很方便的.

楼主:
搞定了,谢谢ZLGMCU

用ALL-11E重新写了向量地址FC就可以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晶体用的是22.1184,怎么搞波特率只能设置是9600,下载一个64K的东东,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