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900系列MCU执行一条8位的乘法要多少时钟周期?

楼主(2008-01-27):
请教ZLGMCU,900系列MCU执行一条8位的乘法要多少时钟周期?在ROM中读取1组16位的数据要多少时钟周期?
谢谢!

网友A:
只需8周期,而普通80C51是48周期

网友A:
从ROM表连续读取2字节情况较复杂,不好说

<big>
从ROM表读1个字节所需时间仅仅是MOVC指令的执行时间。

而ROM表连续读2字节,不只是两条MOVC,还有可能插入一条INC DPTR指令,并且ACC也可能要更新,还要保存数据。因此执行时间可能不确定。

例如:

(DPTR已指向数据地址,A=0)
MOVC  A,@A+DPTR
MOV   R0,A
CLR   A
INC   DPTR
MOVC  A,@A+DPTR
(结果在R0:A当中)

另一种(最快,只需3周期):
(DPTR已指向数据地址,A=0,R0=1)
MOVC  A,@A+DPTR
XCH   A,R0
MOVC  A,@A+DPTR
(结果在R0:A当中)
</big>

网友B:
zlgmcu,你不觉得你3楼的程序又严重BUG吗???

以前初学时,就被zlg的程序误导过,此后再不看zlg的程序了...

网友A:
re 楼主

告诉楼主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楼主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然后在keil的软件仿真模式下单步调试,
在左边的project workspace窗口中的 [reg]子窗口中,
可以清晰地看见每条指令运行所消耗的 机器周期数,
而且非常准确.
对于LPC900,  时钟周期 = 2 x 机器周期.

from zlgmcu_ke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