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M3S芯片IO的Schmitt触发输入的疑问

楼主(2008-01-31):
请教各位,LM3S308的GPIO是否包含Schmitt触发输入?是否可以单独禁止或者使能?在datasheet中只有一个表中写到这个,但是不理解..

楼主:
搞不懂

GPIO中好像没有关于输入方式的配置,那么IO到底以那个电平做逻辑判断?

楼主:
技术支持的说法是

每个IO都是Schmitt触发输入,可是表中的VIH怎么理解?

网友A:
VIH是指高电平的电压值,VSIH是指边沿触发时的高电平值。

施密特触发器里的VIH和VIL值就是这里的VSIH,VSIL值。它代表的是边沿触发时的两个电平。

网友B:
LM3S系列单片机GPIO兼容TTL/CMOS电平,还具有施密特输入特性

对施密特触发输入特性,如果VDD=3.0V,则0.8*VDD=2.4V,即输入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时,电压高于2.4V才触发为高电平;0.2*VDD=0.6V,即输入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时,电压低于0.6V才触发为低电平。

正常的TTL逻辑电路,输入高电平电压都在2.4V以上,如果不够可以加上拉;输入低电平电压都在0.3以下。LM3S单片机输出时,高电平和低电平特性也符合TTL逻辑。因此TTL逻辑电路连接到LM3S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

(zlgmcu_wdx)

楼主:
不太明白

比如在VDD为3.3V的情况下,端口输入2.2V的电压,CPU会识别为1还是0?
此时如果按VIH来说,为1。
但是,按VSIH(此时为0.8×3.3 = 2.64V)来说,会被识别为0?
还请详细解释一下,谢了。

楼主:
多谢

施密特触发输入特性倒是清楚,只是因为输入为缓慢变化的电压,需要知道到底是VIH还是VSIH决定输入的逻辑状态?
如果每个IO都是Schmitt触发输入,VIH参数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应该是VSIH

楼主:
re

“应该是”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对于这种问题,只有“是”或者“不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不是”
呵呵,说的直,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