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 UART问题?

楼主(2008-02-02):
硬件平台:EASYARM8962+ULINK2
软件平台:MDK3.15B

使用ZLG公司EASYARM8962光盘DEMOkeil实验例程chapter77.2_Led程序,不修改任何代码,直接下载到开发板上,指示灯LED3闪烁,一切OK。

只添加一句代码:
在tagetInit()函数中的ledInit()函数前加一句
UARTIntEnable( UART0_BASE, UART_INT_RX );
进入死循环。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只开中断而没有相应中断处理函数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编写中断处理函数,则采用编译器默认的函数,该函数是个简单的死循环。因此只开中断而无处理函数是不行的,结果必然死掉。

网友B:
奇怪

系统怎会提供这样的默认函数?!

楼主:
RE:2楼

偶觉得“群星2008”大侠解释的有问题,因为只是使能了串口接收中断,偶并没有发送数据给UART0,所以,不会产生UART0接收中断。既然不会产生UART0接收中断,则也就不会进入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C:
UART外设没上电

你没有给UART外设上电,就对UART操作,所以会报硬件错误。
你可以在 进入死循环后,查看中断号码。
如果我猜错的话,应该是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D:
5楼的解释非常正确.

使用外设,必需先使能该外设.

网友E:
UART没配置接收中断函数

    原因是没有给UART配置接收中断函数,UCOS-II模板默认使用一个死循环函数;并且UART的接收引脚是悬空的,上电时在此引脚上产生脉冲干扰,单片机误以为UART接收中断,于是进入了死循环函数,不能出来了。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