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KEIL ULINK2问题

楼主(2008-02-15):
偶的KEIL ulink2在几台计算机上都可以正常使用,下载调试都没有问题。可是,在一台非常重要的计算机上使用时,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KEIL ULINK几个字,但是,在MDK3.15上使用时,在“debug”选项中点击“setting”,看不到ULINK,其中的:
Serial为空
ULINK Version为空
Device Family为空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没人???

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重新安装或者换电脑!!

楼主:
重新安装以后还是不行

重新安装以后还是不行

网友B:
好像keil下有个tool.ini文件,看看里面的配置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应该会有  drvxx="... ulink2"的说法
具体我记不太清楚,我机器上没有keil

网友C:
8成是线或电脑接口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KEIL版本问题。

我之前ULINK使用KEIL 3.11下的驱动安装不成功。后来安装了3.05之后,再安装一次ULIN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