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 8962的中断优先级是否不能大于8

楼主(2008-02-16):
手册中说明 stellaris系列处理器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只有高3位  位[7:5] 有效,并且在操作过程中有如下语句

HWREGB(PRI_4)=7<<5  //最低优先级
HWREGB(PRI_2)=1<<5  //最高优先级

那么HWREGB(PRI_4)=8<<5  这种操作是错误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A:
8是00001000,左移5位会导致溢出而变成0

楼主:
对呀,所以再确定一次,是否lm的芯片最大嵌套层数不能大于

网友B:
中断嵌套不能超过8层,但一般来讲超过4层的应用已是相当复

网友C:
允许嵌套,不见得便宜

中断尽快返回才是正道。

网友D:
中断优先级的数目 与 中断嵌套的层数 好像没有什么必然联

???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