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内部振荡器误差虽大,仍能完全代替外接晶振方案

楼主(2008-02-16):
    内部振荡器误差较大,标称为 12±50%Mhz
但并非不能完全代替外接晶振

    经过本人测试: 误差确实比较大,手头一个实例是约 15Mhz.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频率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给完全代替晶振带来了机会.
    只要系统中有外面的有较准确时间宽度的信号输入(比如 UART 数据, 或者50Hz 交流信号),就可以准确地将 PLL 的频率调整到 200±2Mhz(假设内部振荡器的频率不大于16Mhz, 则4分频后为 4MHz),这样就达到了 ±1% 的精度了.

    稳定的电源电压下,内部振荡器漂移不会太快.至于温度漂移的问题, 通过实时校准, 系统完全能够跟踪过来.

    我读出了 PLLCFG 里的值, 就对应于倍频值,  不过好象标了 RO, 可否由程序修改, 是本方案的最后一个关键, 请 FAE 和各位网友测试后解答.

网友A:
太复杂,好像得不偿失,用晶振并不贵呀

网友B:
如果使用晶振,那么进入低功耗(掉电), 退出要多长时间?

如果使用晶振,那么进入低功耗(掉电), 退出要多长时间?

网友C:
要看晶振是否被关闭了

Luminary单片机通常有睡眠(Sleep)和深度睡眠(DeepSleep)两种低功耗模式。如果晶振没有被关闭,则可以立即退出低功耗模式,否则还要看晶振的起振时间(一般是数毫秒)。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