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sayARM8962 实验教程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8-02-16):
板子配套教材《EsayARM8962 实验教程》
P43对IntPrioritySet()函数的解释

在表格中 参数 一项这样解释的

ucPriority:指定中断的优先级,输入参数形式:x<<5(x=0~7)

如果x=0,x<<5  依旧为0,这样是否就回到原来的优先级了?

因为在复位之后,默认的Priority就是0

网友A:
“x<<5”是通用的形式,x取0值照样是正确的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