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个LM3S systick中断实例

楼主(2008-02-20):
求个LM3S systick中断实例

网友A:
SysTick中断示例

//  SysTick中断示例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SysCtlPeriEn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LED                        GPIO_PORTB_BASE , GPIO_PIN_0
#define  KEY_JTAG                    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2

void  waitJTAG ( void )
{
    SysCtlPeriEn ( SYSCTL_PERIPH_GPIOA ) ;                /* 使能GPIOA端口                */
    GPIOPinTypeIn ( KEY_JTAG ) ;                        /* 设置按键所在的PA2管脚为输入    */
    if ( GPIOPinRead ( KEY_JTAG )  ==  0x00 ) {            /* 如果有键按下,则进入            */
        for ( ; ; )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
}

int  main ( void )
{
    waitJTAG ( ) ;                                        /* 防止JTAG失效                    */

    SysCtlPeriEn ( SYSCTL_PERIPH_GPIOB ) ;                /* 使能GPIOB模块                */
    GPIOPinTypeOut ( LED ) ;                            /* 设置LED所在管脚为输出模式    */

    SysTickPeriodSet ( 3000000UL ) ;                    /* 设置SysTick计数器的周期值    */
    SysTickIntEnable ( ) ;                                /* 使能SysTick中断                */
    IntMasterEnable ( ) ;                                /* 使能处理器中断                */
    SysTickEnable ( ) ;                                    /* 使能SysTick计数器            */

    for ( ; ; ) {
    }
}

/*  SysTick计数器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SysTick_ISR ( void )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Val  =  0x00 ;

    GPIOPinWrite ( LED , ucVal ) ;                        /* 反转LED显示                    */
    ucVal  ^=  0x01 ;
}

(zlgmcu_wdx)

网友B:
IAR环境下LM中C++类成员函数做中断函数源码下载

哈哈~~~链接错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853632

楼主:
下载不了

IAR环境下LM中C++类成员函数做中断函数源码下载
下载不了

个人感觉C++类成员函数做中断意义不大。

hotpower大人来研究下IAR C++或GCC C++ AVR如何把类完全定义到FLASH里,不占用RAM空间。

网友B:
意义确实不大~~~但能说明Cortex M3和ARM7的中断体系的不同~~~

网友B:
类成员函数肯定可以完全定义到FLASH里

网友B(2008-04-16):
晕~~~程序例程源码怎么都被删除了???实在倒塌

网友C:
这几天二姨打扫卫生,发现一些发霉的东西,问了半天没人

估计给扔掉了。损失惨重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B:
确实倒塌~~~看来以后程序源码还是要发到EDNCHINA里保存才是

晕到了~~~今天写DSP281X菜鸟C++例程想参考参考,发现全被删除了...

看来帖子不穿裤子就可以被随意倒塌~~~

以后看来要多发几个地方防备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