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XXX GPIO输出,能否通过上拉,输出高于 VDD 的电压

楼主(2008-02-20):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采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

解决方法如图所示。其中DTC114是江苏长电“http://www.cj-elec.com/”的数字晶体管,SOT-23封装,使用很方便,免外接偏置电阻。

(zlgmcu_wdx)

网友B:
好说

将GPIO口配置为开漏输出,在GPIO口上接一个偏置电阻,上拉到你需要输出的高电平即可(例如:你要输出+12V的高电平,则将偏置电阻上拉到+12V即可)

网友C:
还是老实点,按照2楼做把

网友D:
5V以内还可以通过“开漏+上拉”解决,再高就

使用2楼的方法了

楼主:
谢谢各位

2楼的方法比较传统,肯定.
不过3楼才真正发挥了这个芯片的优势,但由于片内的保护,相信 5V 内还是可以实现的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E:
真不如用mc1413/uln2003/uln2803之类的芯片方便

网友F:
呵呵,要看路数啊,1、2路用三极管,多了当然用IC了

比如uln2003/uln2803、 74xx07

楼主:
LM3SXXX GPIO输出,如果2,4,8mA都不使能,将是什么输出特性?

网友G:
3楼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3楼的才是最好的办法

开漏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使用不同的电源.
所以我觉得就是12V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说要5v以内呢?

网友G:
开漏的解释

http://bbs.**/ShowTopic.aspx?id=4314

 这个里面有对开漏的解释!

网友D:
一般微处理器I/O能“承受5V输入”就值得吹嘘了

但是不敢确定LM3SXX如何……特地翻出手册看了一下,果然不超过5.5V!
所以,即使带有开漏功能,也要仔细看一下手册才行的……

网友A:
分情况采用不同的电路,数字晶体管是个不错的方法

如果上拉的电压不是很高,则可以用上拉电阻(一般取10kΩ即可)。

如果上拉的电压较高,则用数字晶体管较好。论价格,与普通晶体管相当,
但不需要外接偏置电阻,在PCB上看起来就是一只SOT-23的管子,非常节省
PCB面积。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