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XXX GPIO和 SSI 的疑问

楼主(2008-02-28):
1. LM3SXXX GPIO输出,如果2,4,8mA都不使能,将是什么输出特性?
这个问题在另外一帖已问,没有得到回答,再问.

2. 关于 SSI.  我看到手册上讲到
对于连续的背对背(back-to-back)传输,SSIFSS管脚保持其有效的低电平状态,直至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位捕获完成,再返回其上述的空闲状态。
对于连续的背对背(back-to-back)传输,SSIFss 管脚在连续的数据字之间保持为低电平,连续传输的结束情况与单个字传输相同。

由于我用 4021 连续输入 32 位. 必须用到这个 背对背(back-to-back)传输,但是我查阅后面的寄存器描述, 只字未提背对背(back-to-back)传输的设定问题,请问,如何实现(如何区别控制单字和背对背的传输)?

网友A:
fifo不空就是back to back

否则Fss只能软件控制

楼主:
TO:楼上 fifo不空就是back to back 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我对 101 做了试验. 程序中连续写2次,然后用示波器观测 SSIClk 和 SSIFss 的波形.

  结果很失望.2 个16位 CLK 是挨得很近,但是但中间有越 2 uS 的间隔. SSIFss 在这间隔里发生了高电平脉冲!

楼主:
哦, SSIFss 高电平脉冲宽度 0.5uS

楼主:
终于实现了

原来,还要求 SPH 为1 的条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