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 xxx 如何实现 CLI

楼主(2008-02-29):
lm, se
CLI,SEI 关闭和允许中断

网友A:
CLI、SEI是什么?

你指的会不会是CPSIE(使能处理器中断)和CPSID(禁止处理器中断)指令?
以下两个《Stellaris驱动库》函数,可实现这两条指令的功能:
void IntMasterEnable(void);
void IntMasterDisable(void);

(zlgmcu_wdx)

楼主:
谢谢

查询了执行代码,就一条指令

CPSID  I    (就是cli)
CPSIE  I    (就是sei)

网友B:
如果是IAR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sei() __enable_interrupt()
#define cli() __disable_interrupt()

网友C:
哈哈~~~intrinsics.h本身就有__enable_interrupt()

何必老忘不了AVR的sei()和cli()~~~

哈哈~~~sei()和cli()一看都是AVR的人~~~

楼主:
有点不爽的地方

好象不能嵌入到代码中, 这SEI,CLI 这么简单的操作也要调用函数来完成.

还有对这两条指令不太理解.

CPSID  I    (就是cli)
CPSIE  I    (就是sei)

网友B:
sir(),cli()方便。

__enable_interrupt()
__disable_interrupt()
CPUcpsie()
CPUcpsid()

没sei(),cli()方便。

网友C:
倒塌了~~~非要在IAR上想着WINAVR的写法实在是晕呀~~~

楼主:
楼上别倒塌

  您也是非常追求代码高效的发烧级人物.

就简单的这么一个要求, 也非得要执行一个子程序调用, 不爽吧?

网友B:
编译器不傻

内嵌汇编,内联函数,本征函数调用不会有调用函数开销。

编译器不傻,cli(),sei()编译出来代码只有一条指令。

网友D:
呵呵,sei()和cli()打字少啊

其实
主要还是LZ用惯了AVR,别的就找不到关键字了:-)

换个平台的话要多翻翻它们的头文件哦

网友B:
IAR EWARM4.42A有一个BUG

IAR EWARM4.42A有一个BUG,

就是用软件仿真,显示开中断汇编指令是cpsid i,
而关中断是cpsie i.(只是显示错误,实际指令仍然是正确的)

网友C:
哈哈~~~真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