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6916 RTC

楼主(2008-03-02):
RTC, lm, TE, se, BLE
请教如何配置LM3S6916 Hiberate 里的 RTC?

是否如下:
1.HiberateClkSelect();
2.HiberateEnable(SysClkGet());
3.HiberateRTCEnable();

然后就可以
HiberateRTCSet(mysec);
mysec = HiberateRTCGet();

如果不是,请问具体的流程是如何?
还是有其他特殊的操作?

楼主:
RTC 都没起振

RTC 都没起振

HiberateRTCGet 回来的总是0。是否需要配置其他才能启动? 或者说是硬件上有其他要求?比如:Vbat一定要多少v之类的?

楼主:
RTC 耗电大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是3V 纽扣电池加4148 和3.3v 加4148 竞争供电,结果,没3个星期,电池电量剩下0.6v ,根据datasheet 是16ua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在掉电的时候一定要进入hiberate deep sleep mode ,(因为我的程序还没有这步),导致这样的效果。

楼主:
RTC Initialization In datasheet

If a 32.678-kHz oscillator is used, then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1. Write 0x44 to the HIBCTL register at offset 0x10 to enable the oscillator input.
2. No delay is necessary.
The above is only necessary when the entire system is initialized for the first time. If the processor
is powered due to a wake from hibernation, then the Hibernation module has already been powered
up and the above steps are not necessary. The software can detect that the Hibernation module
and clock are already powered by examining the CLK32EN bit of the HIBCTL register.

楼主:
Done

Done

悲哀啊。
我终于决定不使用LM的arm了。技术支持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A:
gdpiao

您好!
  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BBS技术支持的值日版主没有看到此贴,我本人在查漏贴时也没有查到!十分抱歉!这说明我们查找漏贴的机制有问题!

  关于那个问题,请您直接致电020-22644252,我也已请那方面的同事来回帖。请您留下您的电话,我直接向您道歉。

  此外,我们会反思,为什么数天过去,3个BBS支持小组成员都没发现这个漏贴,这是我们需要总结的地方。

                                                      By  zlgarm_ltt

网友A:
您好!
  此外,您以后能否直接致电我们,毕竟这样绝对快速可靠。BBS上的技术支持无论如何是滞后的。
                                                     By zlgarm_ltt

网友B:
我们正在处理

谢谢gdpiao提出此问题。很多客户都关心RTC问题,所以我们正在整理程序,完成后会在本帖发表。

(zlgarm_zsg)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由于我没购买zlg的开发板,所以一直没有好意思打扰。后来我通过email 请教Luminary Micro,在他们的工程师指导下已经解决问题了。多谢各位关心

网友C(2010-09-06):
咋解决的 我也是这个问题  LM3S9B90

网友D:
怎么解决的?楼主分享下吧

网友E:
希望楼主可以和大家分享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