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原理图都对的,为什么JTAG就是连不上呢?

楼主(2008-03-02):
救救我吧!!

网友A:
发个典型电路图,请参考

总电源:
   二极管D1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仅0.3V),可防止电源接反
   SPX1117是LDO芯片,电容E1和E2取值不能太大,最多22μF
   要求总电源上电速度要足够快

JTAG接口:
   上拉电阻最好不要省略

复位:
   这里采用可靠性复位电路CAT811R,门槛电压典型2.63V
   如果想节省成本,可用可靠性不高的RC复位,但要注意电容取值不宜过大,最多10μF

晶振:
   匹配电容取值不宜过大,一般取20pF左右
   晶振偶有起振困难现象,建议在晶振上并联1~10MΩ的电阻

LM3S芯片电源:
   每组VDD和GND都要加上一个退耦电容,一般取10nF~100nF
   LDO管脚必须接一个电容,取值1~3.3μF,不可过大

网友B:
好像叫:lm3s最小化系统图?

网友A:
hotpower大叔又回来了!

网友C:
哈哈~~~俺一直在学习~~~

最近调工作任务太重~~~

LM3S,STM32,LPC2378,MSC2010,AVR,PIC,DSPF206,DSP5402,DSP281X....

哈哈~~~俺脚都用上了~~~

网友C:
哈哈~~~还有21ic的创业选美和艳照俺都想参与~~~

还有半夜盖21ic最高的高楼~~~

网友A:
高,实在是高!不愧是骨灰级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