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什么叫匹配寄存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04):
  什么叫匹配寄存器?有什么作用?
 “为1时,PWMMR0与PWMTC的值匹配将产生中断;”这句里的“匹配”是“等于”的意思吗?

网友A:
“匹配”就是“等于”

对匹配寄存器预设一个值,如果当前计数器的值(递增或递减变化)正好与匹配寄存器的值相等,则会产生一个动作(单周期正脉冲)。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