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毕业设计大赛

楼主(2008-03-09):
请问EasyARM615能换彩色LCD吗?
LCD驱动芯片怎么换?

网友A:
那你要去找一下LCD控制芯片了,一般也不会拿它来驱动彩屏

网友B:
EasyARM615暂时还不能直接支持彩色LCD

彩色LCD分串行接口和并行接口两大类,串行的接口形式简单,推荐采用。并行的接口会占用比较多的GPIO,可以考虑用74AHC595来扩展。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