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大家认真参考ZLGMCU网站上的《IAR使用指南》这篇**

楼主(2008-03-10):
debug时出现fatal error 。怎么解决啊

楼主:
~~

lm link的驱动是装好的,我用的是iar 4.42的。

网友A:
是没设置的原因吧

好像IAR的安装要根据ZLG一篇文档里设置来的

楼主:
我是安照iar指南设置了的

我是安照iar指南设置了的,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用ZLG光盘里面的演示程序是没问题的,自己写的程序就这样

网友C:
请大家认真参考ZLGMCU网站上的《IAR使用指南》这篇**

网友D:
我也有同样问题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错误代码0x00000004
我们老师有两个课题今天拿到了两个615开发板
在IAR里面按照"IAR使用指南"来进行设置,其中有一个A板子始终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一块B板子就完全正常
在软件里编译过程没有问题,就是下装程序的时候出现楼主那样的对话框,并且板子狂叫,后来换用那个专门下装程序的flash*******软件,也是无法下装而且狂叫,出现"Unable reset and halt system"
请问怎么解决?
关键是:A板子接上PC,会出现问题,马上换成B板子,就一切正常
还有其他现象是B板子上电后LCD会显示日期什么的,A板子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
我的板之前上电lcd上有日期,

我的板之前上电lcd上也有日期,不过下载过几次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啊?

网友E:
我也有同样问题

不错,不错,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错误代码是0x00000001

楼主:
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发板急用~~

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发板急用~~

楼主:
哦,jtag失效~~

哦,jtag失效~~

网友E:
哦,jtag失效~~

我刚刚用扳子替代法,也确定是扳子的问题。

jtag失效~~   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C:
jtag失效??

首先,您需要确定有没有下载过自己编写的代码?
如果有,则要看看写过哪些代码,有没有将JTAG功能引脚配置为GPIO。如果没有您的jtag是不会失效的。

可以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将FLASH全片擦除芯片代码就可以了。

如果改过那些GPIO口,则芯片就不能再用了,必需小心使用。

《EasyARM615实验教程》的第1个高级实验就有说到这个问题。

对于100脚的芯片如果JTAG被锁后,通过LM LINK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F:
我也是

错误代码是0x00000001

网友F:
行了

是驱动没装好。

要LM LINK A和LM LINK B都装上才行。

网友G:
我也是同样问题,不过错误代码是0x00000001

   我也是同样问题,不过错误代码是0x00000001,驱动安装LM LINK A和LM LINK B都正常。
    有没有人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