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在调试中的简单错误!!?急!请ZLG速答

楼主(2008-03-10):
提示的错误:在Debug过后出来的错误不能下载进机子
Mon Mar 10 17:33:38 2008: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mac
Mon Mar 10 17:33:38 2008: **ERROR**: Unable to open device 0x00000001
Mon Mar 10 17:33:44 200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d79
Mon Mar 10 17:33:45 2008: **ERROR**: Unable to close device 0x00000001
谢谢!

网友A:
不会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可能是软件安装或工程配置的问题

请注意:安装步骤和新建工程的方法请参考《IAR使用指南》这篇**,要用IAR 4.42A版本才行,请安装到**里推荐的目录下面。

(zlgmcu_wdx)

网友C(2008-04-25):
easy8962 在iar中调试问题

Fri Apr 25 16:47:44 2008: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mac
Fri Apr 25 16:47:45 2008: JTAG Speed is set to: 500 kHz
Fri Apr 25 16:47:45 2008: **ERROR**: JTAG initialization failed 0x00000004
Fri Apr 25 16:47:47 200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d79
Fri Apr 25 16:47:47 2008: **ERROR**: Unable to close device 0x00000001

周公这是怎么回事啊?
买了8962 到现在还没调试成功一个程序;郁闷,你的书一会用crosswork 一会用iar;怎么那么乱,难上手啊!

郁闷中……

网友D:
复位啊

硬件复位?再拔插一下板子?重启IAR软件?

网友E:
jtag也可能需要插拔一下

网友F(2011-10-12):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留个印先,看不懂再来请教

网友H: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I:
看老贴,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