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果做IP电话机,选用哪个型号的Stellaris芯片比较好

楼主(2008-03-12):
看了好几遍Datasheet,好像都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东西对价格要求很高...
一直在高速51单片机和Arm之间徘徊选型?

网友A:
建议使用300系列

建议使用300系列,这个系列速度可达25MHZ,I/O口,ADC, 定时器等常用东西价格也较低。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