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GCC 4.3已经支持ARMv7,期待WinARM早日更新

楼主(2008-03-12):
GCC 4.3已经支持ARMv7,期待WinARM早日更新。

http://gcc.gnu.org/gcc-4.3/changes.html
Compiler and Library support for Thumb-2 and the ARMv7 architecture has been added.

网友A:
GCC编译效率较低

GCC编译效率较低,建议专业用户使用KEIL或IAR。

(zlgarm_zsg)

网友B:
哈哈~~~楼主就是精神~~~

网友C:
GCC编译效率到底是代码率低,还是速度慢啊?

GCC编译效率到底是代码率低,还是速度慢啊?

网友D:
GCC效率低

1. 相同C代码时,GCC编译出来的代码量较KEIL和IAR大,估计是它对THUM和THUMB2交互编译效率不高。

2. GCC编译出来的指令较慢,估计是它没有充分使用CORTEX特有的指令,如除法指令、DSD、TABLE等新指令。

3. GCC中写CORTEX的汇编代码不方便,它还是沿用了ARM7的习惯。

(zlgarm_zsg)

楼主:
楼上得说法不能让人信服

GCC 4.3之前还不支持ARMV7和THUMB2,楼上又是从何得知GCC编译出来得THUMB2代码如何如何呢?

网友D:
CrossStuio

   CrossStudio用的就是GCC编译器,我们都在上面写过很多C和汇编混合的代码,包括uCOS-II移植,但就是怕GCC对Thumb/Thumb2交互编译不好(KEIL在3.04前会经常编译出错的),为了对客户的技术保证,我们都没有公布。

 (zlgarm_zsg Steven Zhou)

楼主:
hotpower怎么设置签名图?

hotpower怎么设置签名图?

网友B:
哈哈~~~问00~~~俺的签名是他的杰作~~~

网友:
人人都要遵守核武器不扩散条约

网友B:
10楼所言极是~~~

网友C:
不同意,GCC不错

"1. 相同C代码时,GCC编译出来的代码量较KEIL和IAR大,估计是它对THUM和THUMB2交互编译效率不高。
2. GCC编译出来的指令较慢,估计是它没有充分使用CORTEX特有的指令,如除法指令、DSD、TABLE等新指令。
3. GCC中写CORTEX的汇编代码不方便,它还是沿用了ARM7的习惯。"

1.我用一个实际的工程代码编译比较过arm7的各个版本的编译器的代码率,都用最小代码尺寸优化,

IAR最优,GCC和ads,rvds差不多,keil本家的最差,
其中IAR和GCC和ads,rvds差的很少,优势有限,
keil本家的差的很多。

难道编译THUMB2就差别那么大?

2.GCC有多种编译优化选项,不用最小代码优化,其性能应该和IAR差不多,
比Keil本家的编译器应该要好吧(Keil本家的编译器差可是出名的啊),
估计比rvds要差一点,
但不至于会影响项目要求。

3.不方便是不熟悉的代名词。

正是由于开源,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好处,(迫使高价垄断者放弃高价)
大家应该支持,
何况GCC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E:
12、13楼的帖子可以上墙(强),不顶不行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