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呼叫hotpower,zlg.C++和ucos

楼主(2008-03-13):
hotpower,zlg大侠帮忙啊。
在IAR下C++程序,想移植UCOS。可是总是不成功。
main函数可以运行,但是OSSTART之后就死循环了。没有成功运行taskstart.
大侠们能否帮忙做个例子。

楼主:
自己搞定了。

zlg真该搞个例子。花了我半天。
原来是OSpendSV 这个中断向量没有放进去。
实在还是太不熟悉了。哈哈。
另:IAR调试真麻烦,没有VC++调试程序方便。差得太远。

网友A:
zlg已有成熟的UCOS模板

   我们已有成熟的UCOS模板,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578
    分别是KEIL和IAR版本,可不必花时间去移植。

   (zlgarm_zsg)

楼主:
我是说在C++下。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有时候编译好可以运行的程序,再注释掉一行或加一个函数,UCOS又起动不了了。OSpendSV这个中断似乎就不能产生了。

网友B:
呼叫转接中, 请稍候...

楼主:
终于又前进了一步

哈哈。原来是用了hotpower的__low_level_init()里面return 0
UCOS里面的__entersum未初始化,开始就是1.osInit()的时候调用了
enter_critical后,basepri值改为32,exit_critical不能改回来到0。这样中断始终打开不了。
这个调试器,看着执行了 MSREQ BASEPRI R1(0),但是BASEPRI中的值始终在32.
简直昏死。我把return 0改为return 1之后就好了。
怪不得注释一行或添点代码就不行。原来__entersum在随机位置未初始化。
搞了我几天。实在是书也还没看明白、调试器也用不来。
这下运行的总算还可以。

这下想来有点不明白,为何这么重要的参数要靠编译器去初始化,而不是显式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