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101怎么脱离LM LINK运行?

楼主(2008-03-13):
easyarm101怎么脱离LM LINK运行?

网友A:
开打工程配置Debugger→Download,勾中“Use flash loader”

照此法试试,看行不行。

(zlgmcu_wdx)

网友B:
理解错误?

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不就可以拔掉LM LINK来运行了嘛  有硬件复位按键的啊  我理解错误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中断向量表搞错了,导致脱离LM LINK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