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_link 如何在keil下使用

楼主(2008-03-14):
据说lm_link可以在keil下使用,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谁能给个配置的方法啊,不胜感谢!

网友A:
选luminary评估板就可以了

网友B:
KEIL可用LM-LINK

   KEIL在3.05A和之前版本都支持LM-LINK,只需在DEBUG中选择“Luminary Eval Board”就可以,但单步调试的速度较慢,单步走一行代码要花3-4秒。另外,3.10-3.1X的中国版KEIL都不支持LM-LINK。这些问题我们已向官方反映,就看他们如何处理啦。

   (zlgarm_zsg)

网友C:
没有可配的吧,选那个“luminary board”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
强烈建议keil支持LMLink,与keil公司共荣共生

强烈建议keil支持LMLink,与keil公司共荣共生

网友E:
有外国版的KEIL吗?我喜欢英文版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