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_LINK只能结合IAR调试吗?

楼主(2008-03-14):
我用安装好的Rowley.Associates.CrossWorks.for.ARM.v1.6按照周立功的那本EasyARM615实验教程上步骤编译链接成功一个示例,但在连接LM_LINK与目标板时出现如下问题:最下方状态框显示:Cannot identify target,check JTAG connections and that the target is powered.可是检查硬件连接应该没问题,板子和JTAG均为首次使用,难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实验教程上写的是使用EasyJTAG-H将目标板与电脑并口连接好,不同的是我使用了USB接口的LM_LINK而已,难道LM_LINK只能结合IAR调试吗?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你说的那个并口应该是指RS232吧    好像是不能那样子接的,发现不了

网友B:
keil也支持lmlink阿

也支持lmlink阿,我就在用啊

网友C:
感觉lmlink象从lumunary的开发板上截取的JTAG调试部分

感觉lmlink象从lumunary的demo板上截取的JTAG调试部分。

有lmlink的可以上luminary网站上下载个demo板验证一下

网友D:
CrossStudio不支持LM-LINK

CrossStudio不支持LM-LINK.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