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 关于FLASH加密没看明白

楼主(2008-03-14):
LM的FLASH可以加密吗?
当
FMPPEn=0,FMPREn=1
(模块可以被写、擦除或执行,不能被读取。这种组合不可能被使用。)

这种情况不是"程序不能读"  刚好实现加密,不可以吗?

网友A:
软件?

是不是只能防止从软件读取?还有很多其他办法比如专门的硬件来读取?

网友B:
Flash的这种保护是一种内部机制,不能用于加密

Flash保护功能的主要目的为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在应用可编程)服务的。

IAP的典型用法是前面一部分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而后面作为数据存储(相当于EEPROM)。程序是不允许更改的,而数据可以擦写。Flash保护功能应当保护的就是程序Flash部分。

这种内部的保护机制不能用于加密。因为刚一上电,解密者会直接通过JTAG接口**,你自己的用于Flash保护的代码根本无效,并且来不及执行。因此还是首先封锁JTAG接口更有效。

(zlgmcu_wdx)

网友B:
在目前的编译器还没支持到那种加密方式

如果您有留意后汇编代码时,您就会发现使用了很多的读操作指令LDR。如果禁止读的话,那程序就不能运行了。

以后的编译器会支持这个问题。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

像NXP的加密码,是芯片特有的功能吗?

网友B:
简单说:不能通过Flash的这种读保护机制进行芯片加密

网友C:
封锁JTAG接口

也要通过软件来实现吗?

如果是,那**着用较低 XTAL 频率,让软件反应足够慢,然后让JTAG 在被封锁前来得及响应, 那不也是被**了?

网友D:
禁能JTAG之后,JTAG接口不再响应外部的请求

主时钟频率再慢都没有用的

而后JTAG只能由程序在需要的时候恢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