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ar 编译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14):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startup ( D:DEMODebugObj
出现上面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是安装的错误还是编写的程序错误??
好不容易安装好了竟然不行哎呀??只有在好好看看了

网友A:
添加

打开startup.c,添加下面语句
extern int main(void);
再试试?找不到地方就直接换个例程里的startup.c文件替换掉你工程里的

楼主:
谢谢

现在可以了,我从新安装了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