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M3S615

楼主(2008-03-16):
求助:我把光盘里面的DEMO程序拷到E盘编译通过后,下载到芯片里面正常工作。这时我把里面的串口发送的程序中的字符串改了一下,重新debug但是显示的还是以前的字符串。其他程序也是类似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程序改不了呢?(我已经把文件中的属性只读去掉了)
后来我又重新建了一个IAR 工程,把程序拷过去,编译出现以下问题:
Error[e124]:Segment conflict for segment INTVEC. In module “startup” there is a segment part that is of type RELOCATABLE,while in module "?RESET"there is a segment part that is of type COMMON.
盼强人解答!谢谢!

网友A:
慢慢来

你改字符串后,要停止当前调试,重新编译和下载的

新建工程你只拷了程序过去,会丢失DEMO工程中的设置和修改过的startup文件一般都不能正常编译的